惠普 la 8661p

楼主(2022-02-17):
这款主板在bios里有风扇持续开启这项功能,他是四根连接线到cpu主板风扇上面去的,默认开机出现风扇不转,后来进bios里看到这项,不知道这款机器是不是不支持温控调节,

网友:
修风扇不转吗

网友:
风扇我测试过了,正常的,持续开启风扇就一直转,如果停用,风扇不会自己转,cpu都烫死,他也不转,所以我来问问的

网友A:
是指Bios里如果设成开启就会一直转而不会停,如果设成关闭就会一直停而不会转,你想让它随温度变化自动调节停或转,但是不知道主板是否支特这个功能,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Bios里如果设成开启就会一直转而不会停,如果设成关闭就会一直停而不会转,你想让它随温度变化自动调节停或转,但是不知道主板是否支特这个功能,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12年的机子竟然没有智能风扇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