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S不开机,

楼主(2022-02-18):
漏电75MA是U2300导致的,拆掉u2300给MAIN主供电上电没有漏电,但是主板之前开机,我动过U2300之后又重新装回去,主板就不开机了(按开机键电流75-150摆动),手里没有新芯片,附:之前主要修安卓机,没有芯片,请教下这有多大概率是U2300引起的。

网友A:
找个芯片换下看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芯片换下看看嘛

这不是没有芯片么,老机子了,买芯片不是又得花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