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f360bga干不动1060

楼主(2022-02-18):
我的360干不动1060, 上面240,下面280 干笔记本没问题,显卡干不下来,试了很多次,都行不,是我的温度太低了吗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上下都加2-30度

网友:
不同地板财厚度不一样,温度设置要有区别的。

网友:
240不行。起码要270

网友:
我55风口,上260,下290。

网友:
那就15度的往上加。

网友:
加红外温度 220

网友:
冒得260根本下不来

网友:
至少270 !我也是cf360

网友:
上270  下面300

网友:
一样机型 上230 下310 不爆

网友:
上面270,下面260,
冬天注意环境温度,室温太低要加温度,240是吹不动的

网友:
这个自己设温区温度和时间,然尔干下来也差不多废了!

网友:
得测芯片真实温度

网友:
温度太低了

网友:
温度太低了,先这个报废显卡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