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80显卡,显存供电没有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2-18):
12V,5V,3.3V,1.8V,核心供电0.9V都有,右上方大电感对地阻值为0,电压为0,求维修思路,不会是拆显存吧……没找到对应显存供电的芯片……

网友A:
阻值为0,会有供电吗?先把短路的显存找出来!(核心也可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为0,会有供电吗?先把短路的显存找出来!(核心也可以坏)

请问大神,这个显存供电是哪里产生的?我看着就一个大电感,两个电容,供电芯片应该在哪?下面那三个?

网友B:
以我修显卡不到一个月的经验来看,兄台这块卡八成是下管击穿,换 上、下管 和驱动芯片。千万不要只换下管,很可能好了一天又坏了,我有过教训

网友:
1.5V去烧,看看那个发热

网友:
上下管g级连着的那个,可能是八脚也可能不止八脚,就是供电芯片,就是这小子搞的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修显卡不到一个月的经验来看,兄台这块卡八成是下管击穿,换 上、下管 和驱动芯片。千万不要只换下管,很可能好了一天又坏了,我有过教训

没有这个卡的点位图和原理图……显存供电就看到一个大电感,没看到有上下管,挨着电感下面倒是有三个MOS管,不知道显存供电是哪里产生的,要是电路问题还好点,要是显存短路就麻烦了,待会我去照个相片分享一下。

网友:
左上方箭头的电感不知道是管什么的电压有6.83V。右边箭头就是显存供电的电感,我把它翘下来了,右下方的点没有短路对地阻值460多,左上方的点短路…怕是显存短路吧……

网友C:
显存供电敲掉电感,如果靠近显存的一端对地阻值为0,那我肯定没这个精力去弄。楼主可以卸下显存甚至核心再做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供电敲掉电感,如果靠近显存的一端对地阻值为0,那我肯定没这个精力去弄。楼主可以卸下显存甚至核心再做判断。

全凭运气……

网友:
右边剪头下面两颗竖着排列的是下管,右边横着的是上管,上管下面那个八脚的是驱动芯片,把这四个零件换掉

网友B:
如果你会测量的话,上下管测一下,应该是有一颗八脚全通了,如果不是这几个东西坏了,那这卡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会测量的话,上下管测一下,应该是有一颗八脚全通了,如果不是这几个东西坏了,那这卡就难搞了

好的好的,感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