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让有焊点空位,在焊一个网口、网卡芯片,能用吗?

楼主(2022-02-18):
主板让有焊点空位,在焊一个网口、网卡芯片,能用吗?

网友:
外围的电阻电容也要补了,太麻烦了

网友A:
明显的外围原件不全,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外围原件不全,不能用!

外围原件全了是不是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围原件全了是不是能用?

所有零件补齐。然后还要改主板bios.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
可行的,只要外围元件齐全,我看别人改装过!不要忘记把晶振加上。

网友:
外围元件全了,只能说试试,不是百分百能用

网友:
直接加USB网卡省事

网友:
小零件以及网卡芯片要补齐,还要找到第二块网卡的rom加进bios

网友:
有电压必然热

网友:
外接一个吧,太麻烦

网友:
理论上你补全外围所有元件是能用的,还要看BIOS是否支持双网卡

网友:
网卡芯片都没上 怎么能用

网友:
还是别麻烦了!用USB网卡不行吗?

网友:
去找一块坏板子,对照着把零件一个一个搬过去就好了,bios不要忘记也搬过去

网友:
成本太高了,如果是玩玩没有问题,

网友:
用软件比对下BIOS的MD5 CRC32,一样的话硬件改完BIOS直接能用!

网友:
超微的服务器板,同型号有IPMI和没有的都是一份BIOS,区别就是元件焊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