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091p重不触发到屏暗维修过程

楼主(2022-02-18):
接机不触发,待机电流0.2几,拆开ec上有个洞,pq101有烧痕,j5短路,烧鸡发现pu1101发烫,拆换后上电键盘灯亮(可控),屏暗,上图纸,屏线接口dispoff#没电,其它基本都正常,这个脚连到u15,u15没装,直连到ec了,ec是料板拆的,不想整了,直接把u15第四五脚直连,来了来了,屏亮起了,有个缺点就是亮屏后会闪一下,测试中

网友:
是不是3v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回复

网友B:
割断DISPOFF#线路,U15 五脚飞线到屏接口上,是否能解决亮屏后闪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割断DISPOFF#线路,U15 五脚飞线到屏接口上,是否能解决亮屏后闪一下这个问题?

返修了,四脚短路不加电,用你的方案确实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修了,四脚短路不加电,用你的方案确实不闪

能帮到你我也开心

网友:
+5vs短路吧,以前也修过

网友:
屏线短路了吗??

网友:
这样是强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