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3V不充电

楼主(2022-02-18):
机型:FX63V
故障:不开机,按开关无反应,接稳压电源有异响
板号:DABKLMB28A0
同行送修让帮检测,插电不触发,稳压电源有短路现象,拆机直接跳过保护隔离管限流 限压烧机 手摸CPU供电19V电容短路,2分种 搞定,这钱捡 得爽,装机测试后电池100%满电,拔电源就关机,拆机充电芯片周围测了一圈没发现异常,论坛搜了一圈有所启发,测量电池接口有15.6V,接口旁一个P  MOS管上S极15.6V G极也是15.6V 肯定不能导通,以为是充芯片这边问题,后面发现这个机子后盖装上才会压下一个开关接地,才能分压PQ82 导通,当时自己没有图纸,没有点位,论坛看了别人的贴子,借鉴别人的一张图看明白的,找到点位,一路测量发现下分压电阻 直接是通的,连到PQ82的G极的电容测了是短路的,拆掉电容还短,就确定是PQ82坏了,当时盲测没发现短路,并且D S有400多阻值没在意测G极,换掉PQ82就好了

还有就是连到PQ83那里点位上是电容,但我的主板上是0欧电阻 ,我看论坛有人说这个开关3  4脚是短路的不正常,但我看图纸上,这里如果是0欧电阻 是直接接地的,是正常的,不过这里不管是电容,电阻 还是没装都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