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390的奇葩BIOS问题

楼主(2022-02-18):
前几天刚接修这台机器时,状态为触发后几秒钟掉电,各电压均正常,怀疑BIOS,刷上1.8版本的备份BIOS,成功亮机。

客户回去试机说没有声音,看了一眼音频设备识别正常,但音量图标显示没有音频设备,于是让客户自行重装一下声卡驱动,重启之后就又点不亮了。

再到我手里的状态就是按电源键亮黄灯,重新刷上1.8版本的BIOS,又亮了。

进系统后尝试热更新BIOS到1.15版本,重启后风扇转不亮机,手摸散热器是发烫的,转了半小时后强制关机,就再也点不亮了,按住开机键电源灯亮黄灯。

现在已经试过N个版本的BIOS,也都点不亮,怀疑现在机器没到读取BIOS的流程就亮黄灯了,请教下各位接下来该咋修?

网友:
淘宝买个bios,若还是原故障就干其他地方

网友:
TB购买了1.15的工厂bios,刷上问题依旧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试试 ,

网友:
换芯片,再刷BIOS

网友:
BIOS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试试 ,

芯片换了,问题依旧

网友A:
灯闪是什么样子的两下黄色  一下白色吗   是的话嗯一下开机键关机在开。

网友:
WP 写保护脚。试试。之前我遇见过

网友B:
症状和你的差不多,刷好bios一段时间,不定时就会损坏

网友:
灯闪不闪?

网友:
换声卡芯片或fpc线看看

网友:
又是新奇故障?

网友:
独显不行,如果重刷BIOS第一能显,可以断开独显再测

网友:
觉得还是bios问题大些,应该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应该和BIOS关系不大了,

网友C:
看电流跑到哪里了,这个闪灯是几黄几白

网友:
故障灯是怎么闪的

网友:
换个新的一样型号的bios刷新下试下。

网友:
学习了,好网站,值得推荐

网友:
新机器不好修

网友:
Bios每个引脚焊盘打一下阻值看看有没有差异很大的

网友:
Bios真是能影响很多功能

网友:
有红包,这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流跑到哪里了,这个闪灯是几黄几白

没上电,按电源键就亮黄灯,松开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症状和你的差不多,刷好bios一段时间,不定时就会损坏

现在我这个是彻底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闪是什么样子的两下黄色  一下白色吗   是的话嗯一下开机键关机在开。

按住电源键一直亮,松开就灭

网友:
有红包?啥功能啊?

网友:
我遇到过EC的存储芯片挂的,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
cpu虚焊故障 机器通病 偶尔跑码  试着预热cpu部分能管段时间 但不治本

网友:
万能淘宝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呢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我没修到过,帮不了你

网友:
散热器发烫,估计芯片组已经挂了

网友:
进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