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深海泰坦X3 换桥合成bios

楼主(2022-02-18):
深海泰坦X3 版号:GK7CP6S v1.0
故障:不上电,偶尔触发0.5机掉电
维修:换桥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
楼主改的ME是啥版本的啊,看了下是未配置的  重新合成看有4.4M  新的才2.35M

网友A(2022-04-15):
这个机器 不上电  偶尔上点 0.5 掉电南桥坏是通病

网友B:
本人也有一台,不触发,偶尔触发0.5,就马上掉电了,有修好的吗

网友C:
反馈一下,我的也是这个故障,换桥使用这个BIOS,不得行,还是不触发,偶尔0.6   我还以为其他原因,使用这个链接的BIOS   OK    只不过是神舟的LOGO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5712-1-1.html

网友(2022-05-20):
引用 网友C:
反馈一下,我的也是这个故障,换桥使用这个BIOS,不得行,还是不触发,偶尔0.6   我还以为其他原因,使用这 ...

老哥也遇到了,是待机0.033,按很多次开机偶尔有一次能开,能开的时候瞬间上电到0.6然后掉电对吗,求帮助

网友D:
老哥也遇到了,我的是待机0.033,按很多次开机偶尔有一次能开,能开的时候瞬间上电到0.6然后掉电,换了南桥然后刷了bios也是一样症状,不过我的南桥是从别的机子上取的。求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哥也遇到了,我的是待机0.033,按很多次开机偶尔有一次能开,能开的时候瞬间上电到0.6然后掉电,换了南桥 ...

要么BIOS ,要么还是南桥,我今天又换一个,也是这款机器。症状也是和我之前那个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么BIOS ,要么还是南桥,我今天又换一个,也是这款机器。症状也是和我之前那个一样

我想先对照一下症状是不是一样,我的症状是待机0.033 按开机建很多次偶尔会有一次能触发,上电到0.6然后掉电是这样的吗,待机3v 5v 1.05v都有版号是GK7CP6S 深海幽灵z2求回复,我刚刚换的南桥是料板拆的。要是你的症状也一样我再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先对照一下症状是不是一样,我的症状是待机0.033 按开机建很多次偶尔会有一次能触发,上电到0.6然后 ...

对的,对的   先把BIOS刷一下,桥再加焊一遍。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有一台,不触发,偶尔触发0.5,就马上掉电了,有修好的吗

换桥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的换了桥可以触发了 但是没有CPU供电 刷了BIOS也不出

网友:
我这里待机0.025,原来没有CPU供电,开机0.5 0.6掉电,现在CPU供电修有了,电流上到2.5 2.6 2.9 3.0   然后稳定到2.5 2.6左右,屏幕不显示,键盘灯也不亮,

原来刷了论坛里的神舟BIOS用的是GD25Q128B不行。      换回原机BIOS用的是GD25128C(当时备份用这个型号),还是一样不行。

刷BIOS时,TL866CS识别的是GD25Q128C和GD25Q128B,主板BIOS标是AH1912  25B127DS16 US7962

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
我这里待机0.025

网友:
开始开机0.5 0.6左右掉电,现在CPU电压修出来了,开机不掉了,屏幕不显示,键盘灯也不亮,开机从0.2  0.3  0.6  0.7  1.多 ,然后2.5  3.0,2.8 ,再然后稳定在2.5 2.6左右,按电源键能关机,CPU 显卡 南桥 都发热,包括内存条硬盘也有温度。

用的TL866CS刷过BIOS,这编程器识别BIOS型号是GD25Q128C和GD25Q128B,备份原机BIOS时用的是GD25Q128C(用此型号刷回原机BIOS还是一样),用论坛的那个神舟BIOS也是一样。BIOS芯片型号AH1912    25B127DS16   US7962  。

是不是编程器不能正确识别BIOS芯片型号???

大神们,还有什么思路???

网友(2022-09-03):
我的是开机键上没有3.3v

网友(2022-11-02):
可以 亮机快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 开机0.03 按开关后1.0v-pch 会没有 然后偶尔能上电到0.6 左右掉电 极少情况能正常上电 sr40b都换了3个了 一样的情况 bios也刷了 还是不行崩溃了 上电o.6的时候 S3 S4都没有

网友(2022-12-15):
我去 我也是这个故障 楼上的没换号 楼主的换好了 我要不要换桥···········

网友:
我在修这个故障,换桥了也一样

网友:
最后还是桥的问题,换确定好的桥和刷确定好的BIOS就好了,楼主的BIOS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不上电  偶尔上点 0.5 掉电南桥坏是通病

遇到一台,一样和楼主这样,不好触发 ,但触发后,0.5A左右掉电

网友(2023-01-15):
同样故障 不好触发,触发到0.5掉电。换了桥以后也是不好触发,刷bios以后各种花式掉电,也能开机进系统,一会儿能开一会儿不开。

网友:
这个机器不触发 要接电池才可以开机吗、、、?待机0.03  接电池0.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换了桥可以触发了 但是没有CPU供电 刷了BIOS也不出

这个机器不触发 要接电池才可以开机吗、、、?待机0.03  接电池0.6

网友(2023-02-19):
正常亮机。刷了别人的关机充电键盘背光亮的。

网友:
我的gk7cP6S V1.0 10L  待机 0.025  偶尔0.5 就掉,EC 一换过,BISO 也刷过,明天准备换桥

网友(2023-04-19):
同样的机器换了桥还是同样的故障,有时候开机正常进系统,有时候不好开机

网友(2023-06-02):
引用 网友C:
反馈一下,我的也是这个故障,换桥使用这个BIOS,不得行,还是不触发,偶尔0.6   我还以为其他原因,使用这 ...

sb

的问题

网友F(2023-08-12):
所谓的开机不好触发,应该是按开机后大概8秒才上电到0.5A掉电,手上一台也是这样,明天定个桥换换看看了

网友(2024-01-13):
引用 网友F:
所谓的开机不好触发,应该是按开机后大概8秒才上电到0.5A掉电,手上一台也是这样,明天定个桥换换看看了

一样故障 你的换桥好了吗

网友(2024-06-30):
怎么是战神LOGO  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