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战神Z7-Pro 板号6-71-P65P0-D02A显卡供电阻值

楼主(2022-02-18):
这战神是七代I7的主板,有待机不触发,拆机测量发现南桥直接对地短路了,上BGA台将南桥拆下《SR30W》,再测量南桥电路阻值回复正常,但测量显卡供电电感的阻值只有0.001欧,非常低的阻值,几乎短路了,这属于正常吗?基于这供电阻值问题都不敢买南桥,SR30W工厂版的要两百多,如果显卡也是坏的那南桥就亏钱了,有修过这机器的大神们知道这显卡阻值是不是正常的,给点意见

网友A:
   显卡正常1-2Ω是有的,完全和对地阻值一样的话就要怀疑是不是显卡坏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正常1-2Ω是有的,完全和对地阻值一样的话就要怀疑是不是显卡坏掉短路的

就是不清楚这机型的显卡阻值是不是这么低

网友B:
这个版号阻值我量了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号阻值我量了是正常的。

意思是显卡供电阻值0.001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显卡供电阻值0.001是正常?

是的,我有这个版。建议:以后再碰到CPU或显卡阻值低的直接额定电压烧机0.几A一般都是正常的,电流1A多或更大电流一般都是短的。

网友D:
你拆掉南桥  上电电流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0.5欧不能再低了吧

网友:
0.6欧不能再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有这个版。建议:以后再碰到CPU或显卡阻值低的直接额定电压烧机0.几A一般都是正常的,电流1A多或更大电流一般都是短的。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0.4欧不能再低了

网友:
新板子显卡阻值都很低得

网友E:
阻值是正常的 不要慌 你测个高端显卡阻值就知道了 加电不靠谱 试过在好的CPU供电加1V电压 有2A电流 这样判断并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拆掉南桥  上电电流就可以看出来了

没南桥触发电流很少,只有0.03左右,判断不了是不是显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值是正常的 不要慌 你测个高端显卡阻值就知道了 加电不靠谱 试过在好的CPU供电加1V电压 有2A电流 这样判 ...

只能赌一赌了,订了个工厂版的南桥,回来之后再测试

网友F:
显卡阻值对地都是正常的。显存最低10左右,显存要是对地就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显卡阻值对地都是正常的。显存最低10左右,显存要是对地就有问题了

显卡对地都正常?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我这主板显卡只测得1欧的阻值,楼上几个师傅说正常,我也赌一下订了个南桥回来再看什么情况,现在的情况真不好说

网友:
20 30系列的显卡阻值基本没了

网友:
这板子到处都是坑,特别差的,

网友:
独显供电一烧全带走

网友:
你先测显存供电有没有烧,如果烧了就掉大了,只能改个集显

网友:
1060阻值是很低的

网友:
应该是电阻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各位的经验分享

网友:
0.1我都测不出来

网友:
新款 阻值都很低很低的

网友:
这个测电阻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对地都正常?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我这主板显卡只测得1欧的阻值,楼上几个师傅说正常,我也赌一下订了 ...

高端显卡很多都是00了。见多了就不怪了,很多事情都是从第一次听说来的。

网友:
没有修到过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G:
我的也是战神,我测显卡附近的供电阻值都只有1-3左右,我修怕了直接交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战神,我测显卡附近的供电阻值都只有1-3左右,我修怕了直接交换了

修好了,1欧是正常的,当初我也怀疑,但还是赌了一下,订了个南桥,换了南桥后,上电有点小短路,换了CPU边上电感下面的470电容就修复后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1欧是正常的,当初我也怀疑,但还是赌了一下,订了个南桥,换了南桥后,上电有点小短路,换了CPU边上电感下面的470电容就修复后机器了

厉害了厉害了,南桥都干死了。我的直接就是显卡供电的公共点短路,然后开机不认显卡,难搞

网友(2023-08-27):
显卡就是阻值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