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公共点大短路 修好了 花屏 是哪里的的问题

楼主(2022-02-18):
插电5A大电流,第二个隔离管击穿了,拆掉,还短路,烧鸡找到一个pc902发烫,查图纸是cpu公共点电容,换一个电容上去,开机电流跑了,但是接屏居然花屏,这是cpu坏了吗?bios里调集显模式和混合模式都花屏,外接正常,公共点电容大短路会不会干到cpu里?手里没屏没法测试

发屏回来装上显示正常了,
却又发现键盘有串键,换了个键盘还是串键,刷了ec和桥的bios都不行 ,晕,会是哪里的的问题? ec坏了吗?大神们有遇到类似情况的的吗?

网友A:
兄弟,外界正常显示

网友B:
pe下截一个图到其它电脑看是不是正常,正常的话上半部分问题。

网友:
谢谢回复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pe下截个图到其他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下截一个图到其它电脑看是不是正常,正常的话上半部分问题。

谢谢回复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pe下截个图到其他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外界正常显示

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C:
这样看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看就是屏的问题

嗯  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幕问题

网友:
这不是屏坏了?

网友:
明天屏坏的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pe下截个图到其他电脑?

就是在pe状态下,下载个图片,然后传到别的电脑去看是不是完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在pe状态下,下载个图片,然后传到别的电脑去看是不是完整的。

还有这种操作??如果图片完整说明屏坏了?

网友:
修过多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试试啊 看着是屏问题

网友:
看着是屏幕坏了

网友:
这状态像屏幕啊

网友:
屏幕也坏了

网友:
估计没有搞头了

网友:
屏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确定屏坏了

网友:
换屏试一下

网友:
屏问题,换屏吧

网友:
你好,我的看样子是屏坏

网友:
这明显屏幕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供电

网友:
键盘由EC控制的,检查键盘线路有没有短路,排除EC芯片问题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屏幕估计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坏的,键盘串键没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找个废屏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