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89 820-01987更换CPU后的问题

楼主(2022-02-18):
这机器进水在屏的屏线接口位置,背光升压部分烧掉了,屏线直通CPU的EDP信号,换cpu后可以开机,但是进系统进度条快到一半的位置卡死,是不是要刷T2?有遇修到过这个机器的师傅么,想知道带T2芯片的苹果笔记本如果更换的了CPU后是否要刷T2的固件。

补充内容 (2022-2-19 12:32):
不用刷T2,我把系统升级恢复了一下就可以进系统了。

补充内容 (2022-2-19 12:42):
再补充一句,这种烧了屏线接口的,一定要一定要把屏幕换了,不要问,问就是烧了一个好的CPU。

网友:
不需要刷T2

网友:
好的,多谢解答,我再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这种死机。

网友:
不用刷,我重新装系统好了,已解决

网友(2022-03-30):
这款机器只插电源 不插电池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