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1080 A8G驱动问题

楼主(2022-02-18):
插独显能亮机,无驱动能进系统,进系统后看设备管理器里的显示设备是WINDOWS的,没有显卡型号,装驱动后黑屏重启,然后就是重启重启。是bios问题还是核心………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加焊核心  哈哈

网友A:
这个跟内存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内存有关系吗?

用mats测试PASS,应该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A:
不会是供电模块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供电模块有问题吧。。。。。。

所有供电都查了,都正常……

网友:
测量晶振的波形一端有一端没有,然后就买了一个一样的晶振换上了,换了晶振后能显示显卡型号了,但是一会就又死机重启,重启,重启…

网友:
不会真的要加焊核心吧……

网友:
mats压力测试四个显存报错,换了以后独显启动开机有信号,就是黑屏,集显启动正常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显卡。蒙圈了……刷了bios也不管用

网友:
mats测试PASS,应该不是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