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显卡原核心是6G还是3G

楼主(2022-02-18):
gpu-Z  看哪个参数? 晶体管数,还是着色器?
我知道流处理器对应得电气化阉割,于是有的1060,3G和6G。
我这个1060芯片被打磨掉型号了。如,gp104-   这些是空白。
我遇到i过,显存6G,实际上芯片丝印是3G的gpu。我猜,应该是改了识别电阻吧?
那么,就算gpu-z里的数据,也是可以刷进去的亚。
如何区分呢?3G,6G呢?在gpu丝印磨掉情况下,鲁大师跑分么?

我下次应该弄个6G的过来对比3d mark跑分。。。。

网友:
自己学会直接看显存颗粒,都不用进系统看,谁都骗不了你

网友:
昭阳K4e-IML电池 有吗?

网友:
就看SP数,这玩意改不了,以前碰到好多450改的750,440改的680,GPUZ一看SP就露馅了

网友:
显存6G GPU芯片丝印代码是3G,那种估计是玩家自己改的,用6个1GB的显存颗粒焊上去,替换掉原来的6个512M

网友:
计算显存个数行吗?

网友:
这个怎么识别?很想知道哦

网友:
n卡看id,A卡看显存丝印

网友:
直接拆机看显存芯片的参数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我的gtx780鲁大师也是15万多,3D11跑分有1万3千多。你的才6680!大家鲁大师跑分差不多为何3D11跑分相差那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gtx780鲁大师也是15万多,3D11跑分有1万3千多。你的才6680!大家鲁大师跑分差不多为何3D11跑分相差那么多呢??

3d11看的是整体性能,cpu内存硬盘,都有影响

网友:
评论有精彩,学习了,谢谢迅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