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F B360M-PLUS GAMING rev 1.02保存时间后不触发

楼主(2022-02-18):
如题,来的时候不触发,coms电池放电后,触发正常开机显示,只要一保存时间,再次就不触发了,论坛上有一位大哥也是不触发,换的10脚822排阻好了,我的这个换了还不行,最后换了它左边的8脚822排阻好的,拆下来的时候一个脚焊盘是掉的,特来感谢那位大哥的帖子借鉴。

网友A:
这种情况别忘了附上原帖的链接啊,让坛友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维修小白问一下8脚822排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别忘了附上原帖的链接啊,让坛友也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481-1-1.html
应该是这个,此贴还有BIOS和此主板的点位图。

网友:
这个确实下功夫了

网友:
明明是8个脚

网友:
这也有,得去看看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