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CM进dos刷me失败,以解除me写保护

楼主(2022-02-18):
ME是intel cpu的固件,属于广义bios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换22nm cpu点不亮时,可考虑刷me固件,就能识别更多的cpu,但精英给长城H61代工的御银工控主板很奇葩,在bios界面看不到me版本,且dos下刷新失败,真奇怪

网友A:
这主板在精英官网连资料都找不到了,好悲催。

网友:
你把me直接打入bios固件里面,直接刷bios即可。如果没有下载到bios,备份原来的,再把me打进去刷bios。

网友B:
你这个刷写,把me固件的文件名改短一些,再试试,文件名不要长于8个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刷写,把me固件的文件名改短一些,再试试,文件名不要长于8个字符。

嗯呐,但它提示没定位到me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在精英官网连资料都找不到了,好悲催。

这是oem主板,我有最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刷写,把me固件的文件名改短一些,再试试,文件名不要长于8个字符。

Bios和设备管理器里的系统设备都没找到me

网友:
拆下来搞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刷写,把me固件的文件名改短一些,再试试,文件名不要长于8个字符。

我发现御银bios里的me是NA,不显示版本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御银bios里的me是NA,不显示版本号

你把原始bios完整备份出来,然后用工具查看是否有me,有的话,人工把me打入bios再写回去不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原始bios完整备份出来,然后用工具查看是否有me,有的话,人工把me打入bios再写回去不就是了。

已备份,只有2.5m,没m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备份,只有2.5m,没me

你没备份其它模块,精英的板上有跳线,开机之前要先跳上,不取下不影响软件备份。也可以编程器备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备份其它模块,精英的板上有跳线,开机之前要先跳上,不取下不影响软件备份。也可以编程器备份。

Afu只能备份bios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备份其它模块,精英的板上有跳线,开机之前要先跳上,不取下不影响软件备份。也可以编程器备份。

早就跳线解除me写保护了,不然不能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fu只能备份bios区域

如果只能备份bios部分,证明你没解除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能备份bios部分,证明你没解除成功。

你说的不对,afu只能备份精英主板的bios区域,说明你没用afu备份过bios区域

网友C:
Me显示na也是好事,不用受intel漏洞影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不对,afu只能备份精英主板的bios区域,说明你没用afu备份过bios区域

我自己就是用的精英帮海尔代工的h77,h77h2-em  v 1.0 bios-海尔版本,关网络rom,开cpu-vt,开ahci完整备份。rar(也帮dell代工),我肯定知道这些了,我直接备份了完整的并修改了里面的默认值。同时升级了里面的me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不对,afu只能备份精英主板的bios区域,说明你没用afu备份过bios区域

解除成功后,可以用afu或者dft来完整备份(我用的是dft备份及刷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显示na也是好事,不用受intel漏洞影响了

me会不会受intel漏洞影响我不知道,但我看dell的新版本固件是升级cpu微码来解决的(我拆分了他更新后的bios文件比较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除成功后,可以用afu或者dft来完整备份(我用的是dft备份及刷写的)

Dft全称是什么,有空再用dft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就是用的精英帮海尔代工的h77,h77h2-em  v 1.0 bios-海尔版本,关网络rom,开cpu-vt,开ahci完整备份。rar(也帮dell代工),我肯定知道这些了,我直接备份了完整的并修改了里面的默认值。同时升级了里面的me版本。。。。

我QQ2629293930,方便加QQ交流吗,感谢

网友D:
你把主板的bios用编程器备份出来,再把要写入的me部分替换到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中,再刷入更新好的BIOS
这个是BIOS的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Dft全称是什么,有空再用dft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2bg_EXCIlhaM8SIgZySbKA?pwd=ba4j 提取码: ba4j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ft全称是什么,有空再用dft试试

FPT,上面的打错了,我上传到网盘了,你可以下载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PT,上面的打错了,我上传到网盘了,你可以下载使用。

我用FPT备份过,ME已跳线,只有BIOS区域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FPT备份过,ME已跳线,只有BIOS区域

如果只有bios区域,证明me的写保护没有解除,可以把bios用AMIBCP打开,看看里面是否有隐藏的选项,用amibcp放出来把里面的写保护关闭。如果还是不行,只能上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bios区域,证明me的写保护没有解除,可以把bios用AMIBCP打开,看看里面是否有隐藏的选项,用amibcp放出来把里面的写保护关闭。如果还是不行,只能上编程器了。

解除了,我是刷了御银2.5m bios后,变成na了,明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bios区域,证明me的写保护没有解除,可以把bios用AMIBCP打开,看看里面是否有隐藏的选项,用amibcp放出来把里面的写保护关闭。如果还是不行,只能上编程器了。

之前刷了海尔4m带me的bios,能看到me版本,但bios版本比御银低,就又刷了御银2.5m bios,发现me变成na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刷了海尔4m带me的bios,能看到me版本,但bios版本比御银低,就又刷了御银2.5m bios,发现me变成na了

那你可以把海尔的4m的bios替换成御银的,同时把me也更新一下,在dos下强刷回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可以把海尔的4m的bios替换成御银的,同时把me也更新一下,在dos下强刷回去应该就可以了

不行,英特尔更新思路很弱智,定位不到ME就不会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行,英特尔更新思路很弱智,定位不到ME就不会更新

我的意思是用winhex把bios和me替换好,在dos下再用fpt强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用winhex把bios和me替换好,在dos下再用fpt强刷就可以了

不行,定位不到ME,不会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定位不到ME,不会刷进去

我用FPT刷回海尔4M包含ME的BIOS,但ME还是显示NA,QQ2629293930,方便QQ交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用winhex把bios和me替换好,在dos下再用fpt强刷就可以了

我用FPT刷回海尔4M包含ME的BIOS,但ME还是显示NA,QQ2629293930,方便QQ交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FPT刷回海尔4M包含ME的BIOS,但ME还是显示NA,QQ2629293930,方便QQ交流吗

me要初始化的,你初始化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FPT刷回海尔4M包含ME的BIOS,但ME还是显示NA,QQ2629293930,方便QQ交流吗

你可以把海尔的bios(4MB完整版本)上传到网盘,我代你修改一下me,你再试试?me不用你传,我自己有相应的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刷写,把me固件的文件名改短一些,再试试,文件名不要长于8个字符。

方便加QQ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e要初始化的,你初始化了吗?

原先是能刷进去me和bios的,bios里的me是纯净版的,进海尔售后服务系统里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先是能刷进去me和bios的,bios里的me是纯净版的,进海尔售后服务系统里下的

那你只能上编程器试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就是用的精英帮海尔代工的h77,h77h2-em  v 1.0 bios-海尔版本,关网络rom,开cpu-vt,开ahci完整备份。rar(也帮dell代工),我肯定知道这些了,我直接备份了完整的并修改了里面的默认值。同时升级了里面的me版本。。。。

你说的rar也帮戴尔代工,rar中文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主板的bios用编程器备份出来,再把要写入的me部分替换到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中,再刷入更新好的BIOS
这个是BIOS的合成

嗯呐,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在精英官网连资料都找不到了,好悲催。

我有H61H2-CM和CM2主板的最新bios,这是oem主板,精英肯定不放资料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rar也帮戴尔代工,rar中文名是什么

我不知道rar是什么,我只知道海尔和dell的同一型号的主板,它们bios是一样的,板型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rar是什么,我只知道海尔和dell的同一型号的主板,它们bios是一样的,板型差不多

你打错字母了,不一样

网友(2022-05-10):
表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