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48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2-02-18):
插上显卡后电脑CPU风扇正常转动,屏幕黑屏,键盘鼠标不亮灯,插到集显也一样,拔了显卡就好了,刷了显卡bios也没管用。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各项电压都正常。无短路!

网友:
测量核心双面阻值都很正常……

网友:
核心发热吗?

网友:
核心有热度,bios也刷原厂的了。就是毫无反应……

网友:
你是如何刷的BIOS

网友:
我后来把主板bios调成集显了,进了系统发现有独显型号,有叹号!错误代码43,用mats测试显存B0,B1报错。大概就是这的问题,等显存到货换了试试吧……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