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I2279VW,三极管的电压不稳定,屏幕有规律一亮一暗

楼主(2022-02-19):
AOC显示器I2279VW,驱动板的三极管电压不稳定,导致屏幕有规律闪动亮和暗,三极管的型号是DB7 2 ,后面这个2是倒着写的,这个型号找不到,不知道要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三极管拿掉时,发射端是12V稳定,接上三极管后,发射端电压不稳了,放大端也是20到23V,有规律的波动,导致屏幕一亮一暗,这个不是灯带和电源板的问题,就是这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把另外的一脚的基座也搞坏了,不知道怎么飞线?现在用soy-23 c5c的三板管代替,也是一亮一暗,不知道是另外一只脚没有接到基座导致还是因为三极管的型号不对导致的,知道的大佬,麻烦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都没有看明白吗?可能是没有上图片,我传下图片,大佬们看下哈,一张是板子的型号,一张是三极管的详细情况。

网友A:
搞了好久没搞好,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好久没搞好,来试试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没人能解答一下吗?这个贴要沉了。

网友:
三极管电压不稳不一定是三极管的问题,看看电感后面的电容

网友:
这个是VGH升压电路吧

网友(2022-03-26):
用刀片刮开半层试一下看看能不能  看到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