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7K06RA低成本换板修复

楼主(2022-02-19):
1台创维37K06RA通电不开机经检测主板坏,这款主板较贵,一般都一百多以上,经搜索TB上创维其他机型主板5800-A8M190-0010仅20元左右,选择配屏相同的板子拍下,到货后将电源接口遥控按键和原机接口一一对应改动一下,试机图声正常,遥控器竟也通用,板子比原机板子小,略加改动安装在侧面,原后背的插口黑胶带封闭,低成本修复完毕,给同行一点借鉴。

网友:
一块主板20元.芯片级没有市场:daxiao:

网友A:
接口不一样怎么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不一样怎么上机

配屏是一样的屏线一样,无非是改一下电源和遥控接口,板上都有标注一一对应连接就行

网友:
提前和用户说好了就行。否则容易纠纷!

网友(2022-04-20):
创维的主板很多都是淘宝代工的

网友:
配屏是一样的屏线一样,无非是改一下电源和遥控接口,板上都有标注一一对应连接就行

网友:
刷一刷把。负积分了呢咋

网友:
不错学习了,省钱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