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第一次修显卡,请帮忙能不能捡漏

楼主(2022-02-19):
如图,本人小白从未修过显卡,有个客户拿来一个显卡说是有时候亮有时不亮,看到DG4右下方一个电容发霉变绿了,洗板水清理后电容一端对地值仍然比其他几相大,想换这个电容 ,笔记本主办上一样大小的可以替换吗

网友:
别瞎搞,容易干死核心

网友A:
这个电容看起来是那个8pin驱动芯片的boot升压电容,找个0.1uf 0603的换了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看起来是那个8pin驱动芯片的boot升压电容,找个0.1uf 0603的换了试试吧

不是升压电容 一端接地了  是跟旁边那个mos
管连着的  是不是个头一样大的电容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升压电容 一端接地了  是跟旁边那个mos
管连着的  是不是个头一样大的电容都可以

参考上面这个图,那个电容不是接地的,是接功率电感那一段的,只是因为阻值也很低的,所以可能不熟悉的会认为是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上面这个图,那个电容不是接地的,是接功率电感那一段的,只是因为阻值也很低的,所以可能不熟悉的会认为是接地了

感谢  AJ9型号是你图上这个芯片吗?我没有废显卡,只有笔记本主板料板  该怎么选电容?

网友:
南昌的标

网友C:
掉件?如果是就有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件?如果是就有漏了

发霉氧化了  升压电容跟升压电阻那里都不通了

网友:
先研究明白了电路再动手,升压电容和接地电容可不一样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是自举电容,104的耐压50V电容

网友:
电容不拆下来不能测阻值,电容的阻值就是它两端其所有电路的阻值,短路也不代表它击穿,断路也不代表它一定没坏

网友:
学习了,下次自己也试下,

网友:
没问题的,只要别换成电感了,有时候电容和电感长的很像!

网友:
上下项同样设计,参考上下的电容,打值不一致有可能不是电容,是协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