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Microsoft微软Surface Pro 1796 原厂BIOS

楼主(2022-02-19):
原机故障开机显示微软logo掉电 关机刷完解决
版本m1007506 -015

网友:
别下 没用 不是原厂

网友(2022-06-06):
这个 测试了 启动慢 触摸 不好用

网友:
无触摸测试可以开机需要合成原来me 原厂合成正常应该只支持原本机器

网友(2022-08-01):
实测开机慢,30秒后上面蹦出一个大黄条

网友(2023-07-11):
合成的是上过电的 不用下载了

网友(2024-07-14):
板号一样 测试亮机快 触摸正常

网友(2026-03-15):
标记一下用的上3j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