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摔裂的泰坦XP的曲折修复过程==

楼主(2022-02-19):
觉得这块卡修的挺有意思,学到不少东西,特分享一下,文字为主,图片没有标注了见谅。

赌狗发来一张水冷掉地上把PCB摔裂的泰坦XP,到手看到裂纹如下:

然后打值,GPU的值基本都正常,就是1V8短路,外围金手指+12VF短路,其它正常。

那肯定是裂缝那板层短了,直接开磨吧,慢慢磨,磨了很久才把1V8给磨的不短了,但是12VF还是短,最后在反面磨才搞定。

都不短路了就尝试上电,发现除了5V别的电压都没有,测1V8的主控没有EN,由于5V供电在卡右边,PGOOD信号肯定没过来,那就人为造个假的1V8的EN信号吧,把EN脚接个10K电阻直接飞线到3V3。

然后1V8正常输出了,也直接亮机了,不错。但是进了系统后发现如下一堆问题:

一:功耗检测不正常,gpuz没有数据。    二:风扇转速不可用,风扇狂转。    三:进系统打驱动正常,待机黑屏,黑屏后测核心供电丢失,黑屏后5V 1V8供电正常。

一个一个来吧,对着点位图找功耗线的走向,发现卡左边的温控芯片空焊位上有I2CC的两个点,直接飞线到3221的对应的点上(有个外接插头空焊位点),然后功耗检测正常了。

然后试图解决待机黑屏无果,找不到其它原因,只知道GPU的THEAM OVERT*被拉低,在排除了6~8PIN热拨插检测电路的问题后,矛头直指向OVERT*信号。这个信号不正常可以由很多原因造成。

先找找究竟有哪些线被挖断了吧。发现风扇检测两根线,FAN PWM和FAN TACH断了,然后又发现核心供电的PWM VID线也断了,于是费老大劲在GPU背面找过孔。最终找到了对应的过孔,搞定了风扇转速控制和转速检测,也把PWM VID线飞好了。

进系统后待机还是掉电黑屏,再找半天发现有个THEAM ALART温控的点也断线了,但是这个点NV没有启用功能,只是用一个上拉电阻接到NV3V3,由于上拉电阻在PCB裂缝右边,实测这个点是低电平,于是飞出这个点用线接个10K电阻至NV3.3V,看是不是这个点低电平造成的掉电。完了显卡依旧掉电黑屏。

正在没办法的时候,发现黑屏掉电只发生在待机状态,如果跑测试让GPU有负载,无论轻重载都不掉电。所以就想到了PSI,难道PSI电路有问题或由于PSI启动后相位控制电路有头号题?(记得980TI的PSI工作方式比较奇芭)

然后查PSI到GPU之间有没有断信,结果是没有。既然PSI线没有断,为什么待机会黑屏呢,并且PWM VID断线未修复时也黑,那和电压没有关系。

最后在检测PSI电路时,发现上拉到1V8AON的电阻在PSI启动时两端都变成低电平,这就不对了,一端是接1V8 AON的,黑屏后1V8 AON供电电感上是有1.8V的。

马上想到,挖坑时是不是把1V8AON到PCB右边的线给挖断了,一测果然,9511P的PSI接1V8AON的点,竟然和1V8电感是断路状态。

直接飞一根线把9511P处的1V8连到PCB裂口左边的1V8处。上机测试一切OK。此卡至此终于修复。
至于为什么PSI连的1V8断线会造成PSI动作时掉电,查了9511P的PDF,发现9511P工作在PSI状态下,有三种工作模式,全相,自动相和低相。

由于缺失1V8上拉电压,GPU拉低PSI脚电平时,9511P直接工作在低相,NV的设计应该是让9511P工作在自动相。缺了这个1V8上拉电压,PSI脚没办法维持自动相的1V,即而引发供电不足,造成OVERT*信号动作。只能这样解释了。

  最后规整飞线,过孔焊点一定要涂绿油固化。PWM VID走线要避开高电压的器件,做好保护和隔离。

  此卡修复的难点一是打磨,二是GPU背面找过孔,真是怕飞线飞错了点直接把GPU搞挂了。

网友:
摔断的线可真多。。。

飞这么多线,只能自用了?

网友A:
有图纸和点位图还是有机会修出来的。前几个月修过一张技嘉RTX2080大雕,金手指右边裂一点点,但是里面断了十几根线,那个时候身边还木有显微镜,也木有点位图,拿个手持小放大镜接线,眼睛都瞎多了几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和点位图还是有机会修出来的。前几个月修过一张技嘉RTX2080大雕,金手指右边裂一点点,但是里面断了 ...

你这样接要累死人的。这样就算接好了,由于是受力点,下次再晃一下,很难保证接头不断开啊。。

这种感觉还是飞线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接要累死人的。这样就算接好了,由于是受力点,下次再晃一下,很难保证接头不断开啊。。

这种感 ...

那是半成品,实际接的时候是用了线在里面的,然后灌绿油固化,已经卖出去几个月目前没有反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和点位图还是有机会修出来的。前几个月修过一张技嘉RTX2080大雕,金手指右边裂一点点,但是里面断了十几根线,那个时候身边还木有显微镜,也木有点位图,拿个手持小放大镜接线,眼睛都瞎多了几百度

这儿原来这么多线

都是些啥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儿原来这么多线

都是些啥线啊

大部分GPU的GPIO都走这点地方了,其实感觉不是很规范的设计。包括各路电源开启、PSI模式控制,功耗监控芯片的IIC信号和相关控制信号,AD采样信号;风扇PWM控制信号;风扇转速信号;外接PCIE插座到位信号等等。。。。那点地方裂了不处理整张卡连5V都不会启动

网友D:
楼主太牛了。。。维修小白向你请教一哈,我有块自用GTX980,核心供电稳不住,大概以每分钟2mv的速率往下掉。比如说刚开机,电脑在桌面轻负载时核心供电0.850v,电脑不做任何操作,一分钟后万用表测试核心只有0.848v,再过一分钟只有0.846v了,一直这样降,等到一个多小时后,显卡因核心供电降到0.7v多一点死机了。尝试换过核心供电主控、MOS管及820uf的滤波电容,故障依旧,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是真正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活还是不接为妙

网友:
板层断线多的话 我都是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牛了。。。维修小白向你请教一哈,我有块自用GTX980,核心供电稳不住,大概以每分钟2mv的速率往下掉 ...

980也有PWM VID信号,查查这个信号到GPU通不通,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