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2070显存频率起不来

楼主(2022-02-19):
请教各位大神,七彩虹2070能正常亮机,做数学运算0算力,看gpuz我发现显存频率起不来,一直都是202mhz,测试显存供电1.35v正常,跑鲁大师11万分,分数比588还低,刷过bios还是不行,但是跑显存测试程序mats超频测试,超18%都pass,各路大神请点一下哪方面问题?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换个BIOS试试

不是bios问题,这个卡是双bios切换过,也都刷过问题不变

网友:
好像只能考虑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