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电脑坏了,把换下来的华硕B8

楼主(2022-02-19):
朋友电脑坏了,把换下来的华硕B85-plus主板给我看看,说能开机,风扇转,但是没显示。他的其他配件都能用,想的应该没有坏。(以前有块微星a55也是无法开机,但是抠电池再开机就正常,再断电又无法开机,测电压发现有个内存槽短路了,但是又没烧内存,换CPU或者把CPU装在其他主板上一样怎么都不行,但是这两个组合在一起,每次清空CMOS就又行了,真是奇怪)。上了检测板,就显示个0,然后不断闪烁,这就不懂了。本人就是业务爱好,喜欢自己修修小东西,有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复杂了   涉及面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复杂了   涉及面太多了

通电测了下CPU接口的供电电压在11v-12v跳动,这个是什么问题?是短路保护么?

网友B:
说的太笼统没v办法帮你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笼统没v办法帮你判断

主要确实不太懂,现在测了12伏和5伏都是在波动,CPU旁边的8针电压就在11-12波动,usb的5伏也是在4-5v波动

网友:
今天把CPU上面的三极管PQ801开头的全拆了,症状表现变了,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应该是短路保护,所以之前电压波动大的原因应该是触发又短路,不停的启动。但是表面又看不出哪里短路,只能明天一个一个测了。

网友:
如果短路点不在PQ801那边,后期需不需要恢复呢?因为只有电烙铁,那边的三极管不知道拆坏了没有。

网友C:
楼主尽量还是用好点的设备  不坏也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尽量还是用好点的设备  不坏也拆坏了

拆下来的有个找不到了

,现在症状又变回最初了,触发就反复掉电

网友:
卖废板吧;P

网友D:
换个电源吧,功率不足

网友:
多穿些零件,尽量把它报废。

网友:
不用搞了  因为你搞不好

网友:
自己不懂乱修,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源吧,功率不足

应该不是,换过500瓦的一样,现在好像是没有内存电压

网友:
现在发现是没有内存电压,因为把CPU的4针供电拔了也是一样的症状。图上这个管子右侧有5v电压很稳定,但是左侧电压在3-5v波动,可能有元件短路但是找不到了。

网友E:
没内存电压你要查slp信号,而不是在这里纠结某一个电压跳变,按时序来才是最有效的。目测你标的地方可能是开启某个s3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内存电压你要查slp信号,而不是在这里纠结某一个电压跳变,按时序来才是最有效的。目测你标的地方可能是开启某个s3电压

3Q,业余爱好,所以不太会弄,我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3Q,业余爱好,所以不太会弄,我查查资料看看

嗯嗯,按时序来才最有效,加油

网友:
被你下短路了,下管是不能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