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VOSTRO 3668 (15141-1) 主板掉电秒杀,附图纸

楼主(2022-02-19):
戴尔DELL VOSTRO 3668 (15141-1)  主板,开机3秒后CPU风扇停转,再次按开机可以触发,一样CPU风扇转3秒后掉电。按以前的经验,没有秒掉电,应该是CPU无供电引起的掉电,测CPU的主供电,发现为0V,查供电芯片是NCP81203,测7脚 5V ,9脚 12V,2脚开启电压 0V,2脚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才能开启,看电路图发现是一个六脚的芯片 U74 MBT3904双NPN三极管过来的,直接拆了,上电试机,正常点亮,秒杀。
电路图和U74位置看以下图片:

15141-1(DELL3668).pdf

网友:
这个管子把CPU供电芯片开启信号拉低。

网友(2022-06-25):
我的是有CPU供电,但开机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