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神舟z7m-kp7gc笔记本,开关不触发,里面的主板上的开关能开机

楼主(2022-02-19):
神舟z7m-kp7gc笔记本,开关不触发,里面的主板上的开关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没有图纸,开关板连接主板上座,测试都没有电压,主板上的开关上的电压是9v。主板接开关板的座子,78.9.10脚应该是5或3v的供电,电压是不是由边上的EM5209产生的吧

网友A:
开关是接到右边USB小板

网友:
测试一下u104的1.2和6.7都有5v电压但是,8.9和13.14脚都没有电压,大师们这电压是受那里控制,能不能直接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是接到右边USB小板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