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GPU-Z显存品牌和实际不一样是BIOS问题吗?

楼主(2022-02-19):
GTX1050花屏或打不了驱动有时候能打 MATS测试没有报错  但是进系统后GPU-Z显存大小和显存带宽识别不到 然后显存品牌显示三星  实际拆开显存是海力士的。这是情况是BIOS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straps决定显存
检查是不是掉件或者straps被动过

网友A:
STRAP识别电阻问题,不同电阻的阻值,高低电平决定显卡的名称,显存颗粒的大小,显存品牌型号等等。注意查核心周围有没有电阻掉了或者有异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RAP识别电阻问题,不同电阻的阻值,高低电平决定显卡的名称,显存颗粒的大小,显存品牌型号等等。注意查 ...

确实是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