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41,大小写键反过来,大写

楼主(2022-02-19):
A2141,大小写键反过来,大写键灯亮输入时是小写,不亮输入是大写,折磨我两天,终于弄好了[烟花][庆祝]

网友:
飞一根线吗。

网友:
不是,飞线那是温控有问题,量到那个芯片问题,换了好了

网友A:
怎么能判断芯片坏,p0_1-p0_7 p1_1-p1_7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判断芯片坏,p0_1-p0_7 p1_1-p1_7阻值?

芯片17脚阻抗异常

网友:
这问题难搞

网友:
找个软件重新定义按键不就行了吗?

网友:
是键盘控制芯片坏吗

网友:
楼主牛B  这个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技术厉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