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死机

楼主(2022-02-19):
A1708进系统一会死机,死机完了屏幕灰屏,大小写键可以切换。硬盘是256G,在线恢复系统到一半也灰屏。请问这是硬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 可OK

网友:
不会吧,这屏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BL屏线容易坏。我这好几台,不会修

网友:
主板问题吧?死机最难修了。故障点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