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dows 自动加密/BitLocker

楼主(2022-02-19):
Thinkpad x1笔记本做系统除了c盘其它盘没有备份,做完系统其它盘加密

,拿邮箱去登陆微软bitlocker密钥获取位置报错

,请各位大佬给个方案

网友:
直接微软客服问问吧

网友:
我是格式化硬盘,重新安装系统,解决的。顾客资料不重要

网友:
使用winhex查看一下或者第三方软件看看.

网友:
把系统盘格式化,PE里面看其他盘,应该就解密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是装win8.1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全部格式了就可以了

网友A:
联系客户登录微软后台把密钥给你,输入即可解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客户登录微软后台把密钥给你,输入即可解除

4008203800这个电话

网友:
这个URL报错,你可以过墙之后再试试。

网友:
品牌笔记本的原厂系统,有好多都有加密

网友:
这个要没登录微软账户或者忘记的话好像目前是无解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
除非有密钥或者直接格式化,不然无解

网友:
全部格式了

网友:
碰到过,幸好看到有加密先进原系统解密了

网友:
这种做法最正确,万一出了问题就蒙圈了。

网友(2022-04-08):
我遇到了过无法分区,无法格式化

网友:
打微软客服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