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 15r-5537 板号LA-9981P 开机点不亮,电流0.45A,报警四声通病维修。

楼主(2022-02-19):
戴尔 15r-5537  板号LA-9981P  开机点不亮,电流0.45A,报警四声通病维修。千万先不要刷BIOS。一开始也以为是BIOS问题,论坛里下了几个刷了都不行。只好下载图纸检查各路电压,最后检查PL200电感,电压只有0.35V,这个是内存供电1.35V,肯定不对了,原来是这个问题。检查公共端电压13V。查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怀疑还PWM电路问题,PWM 芯片是RT8207MZQW,查VDD供电5V正常,开启电压S3和S5都正常,9脚B+来的电压TON是0V ,难道芯片出问题了?赶紧换了一个,结果开机一测,电流一样,量各脚电压还是一样。
    没有头绪了,折腾了半天,内存电压还是0.35V。后来想9脚电压应该是公共点电压啊,怎么是0V呢,再量看看,结果发现没有触发前是13V,触发了就变0V了。在量公共点电压的时候,有时候突然发现PL201上的电压有变化,有时只有3V,有时正常,放大电感脚一看,竟然掉焊了,不仔细根本看不出。原来问题在这里。再看论坛里,也有同行出现过此类故障。看来凡是说刷BIOS的,都是套路啊!呵呵。

网友:
写得挺详细,有利于新手学习。

网友:
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可能机子撞坏的。。。引起,,,之前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收下经验

网友:
又是一份经验啊!

网友:
我丢这么大个电感都出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  希望遇到

网友:
            虚焊还是受过碰撞?

网友:
可能撞过吧  这种电感一般不会虚焊啊

网友(2022-12-17):
PWM 芯片是RT8207MZQW,查VDD供电5V正常,开启电压S3和S5都正常,9脚B+来的电压TON是0V ,难道芯片出问题了?赶紧换了一个,结果开机一测,电流一样,量各脚电压还是一样。
    没有头绪了,折腾了半天,内存电压还是0.35V。后来想9脚电压应该是公共点电压啊,怎么是0V呢,再量看看,结果发现没有触发前是13V,触发了就变0V了。在量公共点电压的时候,有时候突然发现PL201上的电压有变化,有时只有3V,有时正常,放大电感脚一看,竟然掉焊了,不仔细根本看不出。原来问题在这里,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