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 15sIML 202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2-19):
      接到一台ideaPad 15sIML 2020 不触发维修,待机电流0.07A,按开机键无触发,从电流上看明显偏大,一般这种新机器电流不会超过0.02A,拆开机器发现是一个二修的机器,机器应该是进水的,一些地方清理过,但测量那些大电感都不短路,图纸也无法找到,有点难!
     进一步检查发现在EC的128脚处明显有腐蚀而且有烧蚀样,但测量EC附近大电容,也不短路,而且在电容上能够测量到EC的待机3.3V已经产生,进一步想待机的0.07A很可能是EC微短路的,结合EC的128脚烧蚀。
    拆下EC 果然发现在其127脚通向其内部穿孔点的铜箔已经腐蚀断了,更进一步断定是EC,但芯片上IT8586E上的Lenovo明显告诉我这个是带数据的,上淘宝问了几家终于有一家说可以,有数据。拍了一个。
    回来,装上,也费劲,那个断脚通向芯片底部,不好焊接,费了很大劲,终于焊接好,插上电源待机0.01,而且电流已经网上飘动,明显已经开机了,三次上下后屏幕点亮!

网友:
我也有一块EC短路烧坏焊盘通底部的板,手工不好不太好补,暂时放着,后面慢慢搞。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