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DA0TMBMB6D0-d 板号 不开机

楼主(2022-02-19):
如题,街上电流0.0008A,查了半天发现是EC it8987vg这个芯片坏了,拆掉后 3V5V都出来了,手上没这个芯片更换·只能定配件看看

网友:
电流真的好小,好像都没过隔离。

网友:
我今天刚遇到一台等机0.003电流,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020,感觉EC应该没问题,触发了,应该是桥供这边的事,但没有图纸,不好查,这机子待机情况下没有3V 5V

网友:
        买芯片还不如找找料板

网友:
今天修一台EC8987不出119脚rsmrst,35脚sus-on有1,5V,估计EC坏了

网友:
小米dstmadmbb0原机BIOS有吗?

网友A(2022-04-20):
这个机器插电会产生3,5V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插电会产生3,5V电压吗?

待机无,按下开机键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