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时钟电压0.8v正常吗?

楼主(2022-02-19):
DDR3时钟电压0.8v正常吗?
有一块主板,PCI有复位,各大供电正常,老是卡E8开不起来机,已经刷完bios,无果。

网友A:
正常的,时钟电压就是这样的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smb总线电压偏低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时钟电压就是这样的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smbclk电压偏低的问题,拆掉up626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