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558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2-20):
客户反映正常使用,没接适配器电池耗尽关机,接上适配器不开机。检测接上适配器充电灯不亮,观察适配器电源指示灯熄灭,怀疑主板有短路,初步检测主板PU4301输入电压场管击穿。型号是SM3307 P沟道,找不到合适最后遂用7403可以代用,在仔细测量主板其它部位是否有管路,在测量主板电池充电输出端有短路,把充电芯片9538H取下来还是短路,最后锁定位置是PC4402小贴片电容短路导致。更换两个配件最终修复,开机正常 ,电池充电正常,单独用电池开机正常。

网友:
知道可以代替的了!

网友:
问题都集中在充电芯片边上,看来是滤波不良,逐渐烧坏场管和充电芯片。

网友:
笔记本这种小电容真的很容易坏  太多了

网友:
学习了。笔记本坏的最多的就是电容了。

网友:
这种活赚钱又不费脑

网友:
这种活我喜欢,

网友:
这种活直接用3V烧鸡应该马上就可以烧出来!

网友:
就是大短  不能说不充电

网友:
学习了。笔记本坏的最多的就是电容了

网友:
学了  维修思路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
过流击穿了

网友:
B+大短路

网友:
这种电容短路故障修起来爽得很啊,我表示喜欢到非常

网友:
目测仔细就可以看到故障范围

网友:
戴尔修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
感谢老板的分享

网友:
这个通病,,,

网友:
短路还搞点    这要是哪个电阻偏大偏小就要花时间了

网友:
我为以是修电池不充电

网友:
电容短路这个活大家都喜欢

网友:
你这台会不会出现关机关不掉的情况,我这有一台掉电,在论坛找到一个亮机BIOS后,用原装电源总会出现关机关不掉,电池也是刚换的,电池也有这情况,强关再开又正常

网友:
直接用3V烧鸡应该马上就可以烧出来!

网友:
大短路,这类故障最好玩了,直接电压烧鸡就烧出来了。

网友:
挣钱的机子,看着就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