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 REV3.0 PSON断线不触发

楼主(2022-02-20):
以前给客户修这个就直接飞一根线,无所谓。但这次不行啊,同行的主板,他修好是拿去卖的,有一根很明显的线,客户肯定不会要。花了差不多20分钟的样子找到断线位置,

网友:
技术不错哦   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就费眼力,辛苦一点啦。

网友:
长线更容易不小心划断或腐蚀断,跑线费时,需要耐心仔细。

网友:
楼主眼神好  这也很难找

网友:
技嘉好多断线的,真的无语

网友(点评):
不断线,没有通病,芯片不坏,都不需要维修行业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这个地方都能找出来!一般直接飞根线完事儿

网友:
需要耐心,跑线好辛苦

网友:
技嘉很容易断线吗

网友:
通病来的,主要是技嘉H81和B85系列

网友:
通病,技嘉主板质量也开始下降了

网友:
修复的真漂亮

网友:
我有个技嘉 Z270的板子,也是PS ON断线,不知道怎么找到断线处,楼主是否能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这个地方都能找出来!

网友:
这个需要眼神超级好,这行真的费眼

网友:
逆行者,现在修板的不多了。大多是换板

网友:
贴个茶色胶带在那一片 不仔细看哪儿看的倒  或者黑色胶带 贴正规点 看起来就是原厂贴的感觉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22-07-02):
谢谢了,学习了
我也有一块这样一样型号的主板
故障是不跑马00,CPU没温度,测电压好像正常。。没思路

网友:
断线不容易查,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