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体机能正常显示不能调节分辨率

楼主(2022-02-20):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一体机能正常显示不能调节分辨率(640*480)就只能这个分辨率显示  不是显卡驱动问题 换个显示器就正常   都是通过同一个hdmi接口输出的所以也不存在接口问题  初步估计是一体机的视放板问题 不过不知道从那下手去修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用鲁大师之类的测试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