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398屏幕暗怎么查。

楼主(2022-02-20):
A1398屏幕暗。保险是好的就是屏幕暗。怎么排查。求大师指教
屏幕

网友:
HDMI口外接能亮机吗?拆机之前先测试一下,外接正常一般都是背光电路故障。

网友:
屏上接口处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查,就怕是屏幕问题几乎没搞头,太贵了这个屏

网友:
重点在主板的升压电路

网友:
还用就是屏的背光灯是重点

网友:
网站很多案例先搜索一下呀

网友:
是背光灯不亮吗?应该是主板上背光的电容短路。测一下。

网友:
就是正面一排连着的黄色电容。

网友:
先看看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