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不触发

楼主(2022-02-20):
机型ELL G3 3579板号:LA-F611P

故障:不触发
机子接来不触发,待机电流0.015,拆机测量 3.3V 5V  1.8V  1.05V全部正常,测量桥 的RTCVCC 、RTCRST# VCCDSW_3P3桥待机正常。测量EC  RSMRTS、EC到桥的DPWROK正常,测EC的LID  ACIN正常、测开关到EC按健 有拉低,测EC到桥 的SIO_PWRBTN#没有拉低现象,强用镊子拉低,电流没有任何反应,测量桥32.768的时候电流会从0.015跳到0.031,没有示波器,换了一个晶振,故障依旧,BIOS刷过,这个桥 HM370贵得很,不敢轻易换,请问兄弟们SIO_PWRBTN#按开关没有拉低现象,应该换EC,还是换桥 ,现在有点迷,请大神给支点招,还需要测什么,跪地谢大神

DELL 3579板号LA-F611P.pdf

网友A:
先易后难,再涮Bios.不行只有碰运气先换EC啊,换桥如果碰到坏桥,还是衡水老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易后难,再涮Bios.不行只有碰运气先换EC啊,换桥如果碰到坏桥,还是衡水老白干。

衡水老白干什么意思

网友A:
碰到坏桥赚不到钱不就白干了吗?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坏桥赚不到钱不就白干了吗?呵呵呵

快帮我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测量的

网友:
晶振谐振小电容电阻一起换换看啊,Bios的各脚阻值再查查,不然只能赌桥,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在学呢,班门弄斧而已。

网友:
刷bios试试呗

网友:
这个机子要对充电芯片刷bios     刷bios不行就是桥问题    这个ec不会坏的

网友:
仔细查ec条件

网友B:
卧日,还要对充电芯片刷bios吗?

网友:
我有一片7577的主板和你一样的现象  未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卧日,还要对充电芯片刷bios吗?

意思是有两种bios  通病

网友:
看下晶振边上的10M电阻在不

网友:
个人遇到的BTN不是跳是桥问题,EC基本不会的

网友D:
EC端btn脚位挑起来再看看有没有跳变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C端btn脚位挑起来再看看有没有跳变呗

同意楼主的方案。如果还是没跳遍的话,先查ec的工作条件,待机条件。全部ok的话,只能换ec了。还要看ec有没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主的方案。如果还是没跳遍的话,先查ec的工作条件,待机条件。全部ok的话,只能换ec了。还要看ec有没有数据?

换ec之前还要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要全部满足。

网友F:
这个不用换其他的,直接换桥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有两种bios  通病

这款机子BIOS有问题会出现键盘滞后,卡顿,不充电,很多问题,之前 遇到一台键盘卡顿的就是刷了1.9.0的BIOS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用换其他的,直接换桥就对了

直接换桥 吗,新款的机子不知道,我记得以前的机子桥有3.3V 5V供电待机情况下,就是VCCSUS3_3,V5REFSUS,现在怎么只发现一个VCCDWS_3p3

网友:
感觉像桥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 而且被我秒了 不是桥坏

网友:
兄弟们统一回复,今天换了桥 开机显示了,结果屏也有问题客户的,而且他的电源适配器也是坏的,电压一直在跳,关键还有这个该死的不充电,客户说机子好长时间没用,说之前坏了就一直放着,现在孩子 要上学用,拿 来修,现在不充电,刷了1.9.0BIOS还是不充电,我退机了,不充电感觉不好搞,又是同行拿 来的,催得要命,不然的话,帮定个电池,修一下充电,客户是要修,同行太渣精了,我怕万一充电修不好,同行又逼逼赖赖的,说话难听,直接拆桥 ,退机了

网友:
EC基本不会的

网友:
EC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2022-04-13):
这个BIOS不可以乱刷,刷BIOS的时候要选择对应充电芯片的型号。

网友(2022-07-05):
南桥问题  换了就好

网友:
经常报好价格 又还价 天天催个不停的同行我一般都是双倍价格 爱修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