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灰屏

楼主(2022-02-20):
A1708装系统一会灰屏,大小写键可以切换。硬盘是256G,在线恢复系统到一半也灰屏。请问这是硬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装系统就是图片中显示那样

网友:
这机器硬盘和屏都容易出问题 看你的描述 硬盘问题居多。

网友:
系统重装吧,,应是没装好

网友:
自己做个安装U盘再装一遍系统看看。网络安装经常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