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75-D3 REv1.0无复位维修纪实

楼主(2022-02-20):
上图

主板型号:技嘉GA-P75-D3 REv1.0

主板故障现象:整板无复位、掉电重启。

开始走了很多弯路,以为是没有_CPURST信号,把Q19拆下来了。查阅资料,根据书上所描述,要产生复位(PLTRST#),桥需要满足有SYS_PWROK信号,实测IO(ITE8728F GB) 68脚无3.3V。

再测DQ107 C极 SYS_PWROK(N_PCH_VRMPWRGD)信号 1.2V不正常,怀疑没有VR_RDY;

于是测CPU供电1.2V正常

测电源管理芯片19脚VR_RDY 3V正常。

             (电路图

           (点位图
根据SYS_PWROK信号产生电路图,来自电源管理芯片19脚VR_RDY高电平加到DQ106 B极,使其导通,拉低DQ107 B极,使DQ107截止,VCC3通过DR107和DR108分压转化为N_PCH_VRMPWRGD。
实测DQ106 B极有0.65V左右,已导通。怀疑DR107和DR108阻值有问题,拆下测量正常,拆下DQ17用W1P三极管代替,上电实测N_PCH_VRMPWRGD电压为3.3V,试机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更换下来的罪魁祸首DQ107

(初始发帖,不足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再附上葵花宝典,讲的清楚明白

网友:
谢谢大家捧场!不好意思,笔误:DQ106、DQ107多了个0,应该改成DQ16、DQ17。

网友:
讲解的比较清楚

网友:
技嘉主板各种问题

网友:
修这主板的耐心真好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

网友:
果然按照时序维修主板会事半功倍啊,就是对于没有图纸的主板有点难办。

网友:
按时序修真的是有根有据,清清楚楚。

网友:
这个很多这个毛病 修过很多了 直接拆

网友:
直接去掉即可,,

网友:
感谢分享,说的很详细

网友:
此板的通病了

网友:
一步一步,分析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