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S2316H 5V短路1117改装

楼主(2022-02-20):
戴尔S2316H 无法开机,主板开关脚无3.3V电压,实测5脚芯片丝印5695Y有一脚5V输入短路,料板上没找到可以代换的芯片,随翘起短路的脚位置和3.3V输出脚,采用1117代换,GND 5V 3.3V飞线到对应位置后,测试开关脚电压只有1.0几V,论坛上找了个BIOS 刷上后电压正常     附上维修位置   亮机图和BIOS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小白没有看明白

网友A:
程序是不是错了,这个没有4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不是错了,这个没有4M吧

显示器程序没有这么大,这个是1M的

网友:
能改电路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