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推荐个显存植锡用哪个好用……

楼主(2022-02-20):
我自己的这个白买了……不能加热,加热就变形锡球滚的乱七八糟的,求大神推荐个好用的。

网友:
本来挺好干的活,植锡耽误时间太长了……

网友A:
这个是把上盖拿走,然后把显存拿走再铁板烧或风枪吹的。。。
建议拿废显存手动摆球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把上盖拿走,然后把显存拿走再铁板烧或风枪吹的。。。
建议拿废显存手动摆球练习。

……手动摆球量大点就伤不起呀

网友:
新手就黑马,老手就小钢网直接加热

网友:
低价卖给我吧,我想买一个。

网友:
小钢网和显存固定好   锡膏一刮,放加热板上边或者风枪加热就行了    我自己学习的时候,成功率挺高

网友:
我是用显存大小的小钢网+0.45含铅锡珠的

显存大小的钢网可以直接加热,锡珠全部融化后趁热取或者直接稍微冷却进超声清洗,但取完钢网我是还要涂焊油风枪过一遍的

网友:
显存颗粒是最好植的吧,直接单网锡膏一刷,风枪一吹就OK了。

网友:
建议买点固态硬盘板,自己装颗粒,装主控。能开卡成功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智商税啊,,我也交了 这个东西没毛线用

网友:
用钢网加锡浆,多练练,非常简单,成本也低,我新手练习了四五次,总结了经验,已经成功率非常高了

网友:
我买的同款  对钢网都要对半天

网友:
这是植球台  不是植锡的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植球还是快得

网友:
这玩意用预热台240度加热就好了,直接吹肯定变形,要么你就拿下钢网在吹才行

网友:
植球台到好植 但是要固定在颗粒上还是要多练习的

网友:
实话实说。这种窒息工具就是垃圾。直接扔。可以买阿毛一修的那种。有n合一单片钢网上面有很多种型号内存的。一次只能吃一个颗粒。也有那种一次吃6个颗粒的专用治具,看你的需求了。如果经常接休闲卡或者笔记本升内存的活。那就买那种1拖6的治具。

网友:
锡浆  一分钟一颗 速度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