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3.6不开机 拆电池放电后能上电不能二次开机

楼主(2022-02-20):
x555ld  3.6不开机 拆电池放电后能自动上电显示,  按关机后不能二次开机 必须再拔电放电自动上电才能开机 刷BIOS  没用  rtcrst电正常。最后发现+3VA ECO 按开机时会掉电   这个电的启动 信号连到了Q3202  拆了后 开关机正常  没去研究原理了  就这么用  有大 师可以给我讲

网友:
               双MOS管吧  是不是漏电引起的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问下这个是什么电压?

网友:
华硕没原理图,咱也不懂

网友:
希望有师傅解释下

网友:
这款做工最垃圾了,rtc非常容易短路

网友:
查下电源acin 和LID

网友:
按照你的方法 果然可以解决二次不开机问题

网友:
看了下点位,就是个ESD,拆除没什么影响。当然,换上应该有用。
搞错了,我看的是3.1的点位。

网友:
经验丰富啊 。。。。。。。。。。。。。。。。。。。。。。

网友:
+3VA_ECO和这个Q3202信号不连接啊,你看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