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X570Z风扇狂转,两三分钟就关机。

楼主(2022-02-20):
电池座子被客户连根拔起,并且待机偏高,发现EC短路的,换了一颗全新的EC,可以正常上电,用两三分钟以后关机。后面又换了一颗剪板的EC,还是涛声依旧。
刷过BIOS,硅脂散热也做了还是一样的。我看论坛好多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A(2023-07-02):
程序,温控 打一下风扇转速检测波形和风扇控制PWM波形,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温控 打一下风扇转速检测波形和风扇控制PWM波形,秒杀

你修好了吗?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好了吗?这个是什么问题

电池座子上只有数据和时钟信号。没有温控信号的话,就照我上面说的查温控。我修好个一个类似的风扇狂转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