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65换四代U

楼主(2022-02-20):
一块00165  U挂了。手上没有五代。客户催。只有3437料板上有一块4代U。问了一圈同行,都不太确定。拆了装上试试吧。电流只到0.4。示波器打了一下BIOS,走了一小段。应该是没过内存。把BIOS刷成3437的。能亮机了。但是Windows启动蓝屏 报ACPI BIOS  ERROR。PE启动也一样。于是把3437的EC也搬过来。这次PE能启动。但是Windows一直滚动条。这个问题是硬盘版本造成的。对调一块大颗粒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苹果系统核显驱动不了

网友:
能进苹果么?

网友:
这个真是艺高人胆大啊,都修成艺术大师了

网友:
为毛不加微码?苹果微码一样玩

网友:
折腾的也够大的

网友:
没搞过   换CPU

网友:
有时候做维修就是这样 明明换一个相同的就没有这么多问题 却因为客户催 或者成本 一定得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