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K Rev 1.03 Code 79 no power gfx

楼主(2022-02-20):
H61M-K Rev 1.03 Mã 79 không có nguồn gfx
Sửa chữa:
1. Remove IC and fet power gfx
2. Conect  power vcore to power gfx, fix done!

网友:
这是个外国哥们?

网友:
感觉他说的是诊断卡跑码79,测量没有核显供电。
解决方法:
1、去掉核显供电PQ9、PQ12上下管和IC芯片PU6;
2、从电感PL2的引脚VCORE飞线到PQ12焊盘的D极,然后就解决了。

这个就是本人的理解,不过没有亮机图,不敢确定行不行得通。

网友A:
I test on CPU G2030, it is run.

网友(2022-06-23):
他写的是越南语我来试着翻译一下:

华硕主板 1.03版本 跑码79 无显卡供电
修复方法:
1. 取下IC和显卡的MOS管;
2. 将VCCCORE供电连接到显卡供电,修复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I test on CPU G2030, it is run.

Bạn ơi, lần sau phiền viết tiếng Anh, tiếng Việt hơi khó hiể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