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挡E8,PCI有复位,CPU复位电压偏低

楼主(2022-02-20):
问题描述:
主板是技嘉GA-P55-UD4主板,首先测得pci插槽A15脚有复位电压3.3v,一般这种情况刷个bios都能解决,但是刷完后没有用,诊断卡挡e8。

进一步诊断:
有了PCI复位电压,就要测量CPU复位电压,因为有了这俩个电压一般就可以点亮了。
然后测量CPURST电压为1.16v,这个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正常的电压一般在3.3v左右。这里估计肯定是有东西拉低了电压。
挡代码的维修思路:
般挡代码要么刷bios,要么换CPU,要么换内存条,都试了遍,还是不行。
后来怀疑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测量8脚供电3.3v正常,
测量芯片的 2 5 6 脚都有3.3v的电压,甚至用示波器量了一下2 5 6脚,发现居然还有脉冲波形,说明南桥可以与bios进行数据传输。

其实还有个最坑爹的,就是smb总线,这个是南桥发出来的检测设备的,总线分别是smbclk,smbdata,测量SMBDATA电压是3.3v正常,但是测量SMBCLK电压是1.16v明显不对,后来在点位图找到该信号,发现靠近内存处有4个IC UP6262,
把这4个IC拆下来就好了,测量SMBCLK变成3.3V恢复正常。然后就可以开机了。

补充内容 (2022-2-21 23:37):
CPURST上面说错了,电压正常就是1.16v

网友A:
一下坏了4个?这种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下坏了4个?这种是什么功能?

这4个up6262的SMBCLK和SMBDATA都是连一块的,在一条总线上,由系统总线smb控制,输出3路可变基准电压,用以调整DC-DC输出,一般拆了也不影响。
其实上面的都没有用,这个芯片坏了会拉低SMB的电压,导致开不开机。SMB总线是桥与内存,电源管理芯片,超频芯片等等设备沟通的总线。

网友B:
能看懂电路图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看懂电路图的都是高手

过奖了,兄弟,修主板点位图很重要的

网友:
强子太客气了,都自己弟兄

网友C:
CPU复位要3.3V?有了两个复位主板就能点亮了?这都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要3.3V?有了两个复位主板就能点亮了?这都是什么啊!

CPURST说错了,就是1.16v,有了PCIRST再有CPURST#可以点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PCIRST和CPURST有了不亮也是非常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RST和CPURST有了不亮也是非常正常的

一般有这俩信号,要么不过内存要么系统总线,要么bios,p55老板子不像现在新板子信号那么多

网友E:
点位图看的头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位图看的头晕啊

那你们怎么查的信号,一般我的经验就是PCI一有复位供电基本正常,刷biis,CPU有复位刷修内存,还是不好就换一块,没有这些大佬说的那么坎坷,有了这俩还不能修好

网友F:
看了你的帖子突然思路明朗了,谢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的帖子突然思路明朗了,谢兄指点

,快去试试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的帖子突然思路明朗了,谢兄指点

注意CPUrst是不是高电平,1v多也为正常不同板子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注意CPUrst是不是高电平,1v多也为正常不同板子不一样

Cpurst基本上都是1.1左右,好像没有3v左右的

网友:
这么晚了赶紧睡觉,明天试了告诉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