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 usb 过流

楼主(2022-02-20):
论坛找不到点位图,找了个相近的点位,实测桥内部短路,但还没有短到零,还能强行拉高

网友:
从左侧sr1749,3vsb飞线过来更近应该会更漂亮

网友:
分不够了,麻烦各位大佬给加点下载分,谢谢

网友A:
所谓的强行拉高,是加大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强行拉高,是加大电压吗?

不是加大电压,原本5v经过472限流与822分压得来的3v 电流供应能力很小,没法带这个变成几十欧内阻的负载,这个位置正常阻值应该上千欧,我是直接把3v sb 电源飞过来,相当于烧鸡大法烧短路,给他烧开,让这个位置保持3v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