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盘电路板上的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02-20):
最近准备组装一个下载机,主板带有SATA供电接口,但是由于疏忽,把硬盘供电的5V和12V接反,硬盘发出一股焦糊味儿。查资料后发现是保护二极管击穿,打算将其替换,但从丝印上判断不出型号。以上是背景。
硬盘是希捷的1TB,型号ST31000524AS。元件所在位置及丝印如图所示。还请大佬告知具体型号。

网友:
随便装一个不行吗,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如果本身就是反向对地的话,拆掉就好了。5v加12v估计后级也不一定能保住。

网友:
要拆掉了检查一下后级电路吧

网友:
拆掉后确认了,硬盘可以正常使用,仅仅是这个二极管击穿了。出于保险起见,还是希望把这个元件补回去。所以还请大佬指点。

网友A:
找个5.1V的稳压二极就可以Z58 BZX84-B5V1 Phi C SOT23 0.3W zener 5.1V ±2%
--------------------------------------------------------
作者:lxs罗先生
链接:https://wenku.baidu.com/tfview/39ba92f39e314332396893d4.html
来源:百度文库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5.1V的稳压二极就可以Z58 BZX84-B5V1 Phi C SOT23 0.3W zener 5.1V ±2%
--------------------------- ...

(1)SOT23的封装无论引脚数量还是尺寸上,和原来的元件都格格不入
(2)坏掉的二极管应该是个TVS,且具备一定功率。二极管击穿后,可能短路也可能开路,这个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二极管的功率,即PN结面积。这个元件的设计上,本来就是要在击穿后短路的,这样才能保护后面的电路不被高压击穿。0.3W的二极管,很可能击穿后就开路了,这样怎么起保护作用?
回复时请秉承认真严谨的态度,不要误导别人,尤其是在硬盘这个板块,数据无价。

网友:
你去找个和你原来的封装一样,参数按上面的选 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5伏的稳压管

网友(2022-04-18):
足够耐压就行了, 我上次有个希捷的也是这样,我直接拿掉没装,也一样用

网友:
找个同位置的换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本身就是反向对地的话,拆掉就好了